[求助] 新手求教

楼主(2009-12-15):
我用EDK新建了一个项目,由于BSB中没有我要的芯片,所以我用
blank XPS  project创建了这个工程,

我在这个工程中的ip catelog中找不到processor这个ip

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这款FPGA不支持micoblaze这个ip?要是这样的话,那我用EDK设计这个项目的意义是不是就没有了?

网友:
一般都能支持吧,除非芯片规模太小。
要是软件里没有你用的芯片,可能是软件版本太低了,装个最新版本的ISE和EDK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你好像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
edk新建工程时有三个选项:1.用bsb来引导你建立工程  2.建立一个空白的工程  3.打开一个已有的工程
在选项1中,找不到我想用的芯片
在选项2中,可以找到我想用的芯片,不过当我建立了工程以后,在这个工程中的ip catelog中找不到processor,也就是说添加不了处理器软核。

我想问的是:这是否表明我选的这款芯片不支持microblaze?   如果没有了microblaze,那使用EDK是否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