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delta—sigma与sigma—delt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2-15):
如题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没什么区别 据我所知,反正都是作差(微分)和作和(积分)运算而已

网友:
完全一样,只是一个叫法

网友:
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正过来用,一个反过来用,对偶关系

网友:
没什么区别把

网友:
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其实就是作差和求和

网友:
完全没有区别,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完全一样

网友:
Delta-sigma is right title for most common applications.

网友(2020-03-23):
same, as u li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