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Vbe的要求

楼主(2009-12-15):
Razavi的《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一书中bandgap, Vbe的温度系数与Vbe本身的大小相关,那么设计Bandgap时Vbe的电压一般设计在多少伏呢?Ie一般为多少uA呢?谢谢指教!

网友:
VBE大小与流过其的电流大小有关

电流大小会影响bipolar的beta大小,一般bandgap中的bipolar都是寄生的,所以beta值比较小

一般选择电流可以参考,你的model中beta vs Ie cureve,应该避免beta随Ie剧烈变化的情况

应该选择beta大小不怎么随Ie变化的那段

请参看 gray 的书籍 第四版中page25 page26 的
figure1.15 和figure1.16两张图

网友(2010-12-10):
2楼强,BGR中偏置在BJT上面的电流都很小,选择余地并不大。

网友:
个人认为几UA~十几UA差不多,I VS V 比较陡的区域就可以,希望指教。

网友(2013-08-17):
big than uA scope 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