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nalTap采样时钟的疑问

楼主(2009-12-15):
我的系统时钟是50M的,经过一个锁相环倍频为100M的时钟供内部逻辑使用,当我用signalTap时只能选择50M的系统时钟为采样时钟,请问是否可以选择100M的采样时钟呢?

网友:
可以用锁相环输出的100M时钟作为signaltap的采样钟。
而且50M的系统时钟是不能采样100M钟下的信号的,这样相当于慢时钟采样快时钟,signaltap中的结果将是不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也是我要用100M采样时钟的原因。然而在添加采样时钟的node finder中我根本找不到100M的时钟信号。
我锁相环生成了三路100M的时钟:c0、c1、c2。在signalTap II:post-fitting信号列表中找不到这三个信号,而在entity【all names】信号列表中有显示,如图1所示。选择其中一个后,提示图二中的错误,根本没法添加。请问要怎么才能使用100M的采样时钟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在signalTap II:pre-synthesis信号列表中找找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可以使用PLL的输出的,这个我试过,在Node里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re-synthesis信号列表中有这三个信号,添加后同样弹出我上面图中所示的提示————还是无法使用啊,是不是还要在别的什么地方添加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用时在node finder中选的时钟信号前面的标志是R、I或者是C呢?我发现符号是C的信号就不能用,我的几个100M时钟信号前的标志都是c

网友:
刚试了一下,我的就是C的,可以加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加的是锁相环输出的100M时钟作为采样时钟,采样时钟的设置位置应该是在下面图中的位置吧?你图中选的是要观察的信号我觉得。我在某些文献中看到说signalTap是不能观察锁相环的输出信号的,所以加进去了估计也观察不到。

网友:
没问题,我都用过了,是这样吗?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芯片系列本身不支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行了,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系统采数出错,在时钟选择的时候,所以我想看看,当SEL变化时,时钟切换时什么样的,,,可惜锁相环的始终怎么都家不进去,,,找不找不到,我试了所有的选项都不行

网友(2010-04-11):
盼高人来解释

网友(2010-06-06):
好像signaltap不支持PLL的测试

网友(2010-08-2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100M时钟做成一个输出端口就好了,这样在找引脚的时候选择pin:all就能找到那个时钟端口了。

网友(2012-06-04):
锁相环的输出时钟在signaltap中是无法观测的。
逻辑分析器不可测试的信号包括:逻辑单元的进位信号、PLL的时钟输出、JTAG引脚信号、LVDS(低压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