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DC在输入信号频率远远超过乃奎斯特采样频率的区间的性能要求

楼主(2009-12-16):
请大家谈谈为什么ADC的性能指标里面有当输入信号的频率超过乃奎斯特采样频率的时候的线性度要求和低噪声要求呢?

网友:
奈奎斯特定理说的是bandwidth,而不是单点频率,输入信号频率可以超过0.5fs,只要它的频宽不超过就可以了。

网友:
因為 under-sampling 技術, 需要數字的後處理
如果你 ADC 在這麼快的輸入頻率下不能保持線性
數字端做濾波處理的也不是正確的資料

楼主:
waley说的有道理。如果不打算用作欠采样系统,那么超出乃奎斯特频率的线性度也就可以不考虑了。

网友:
受教了,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