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的指令周期怎么算

楼主(2009-12-16):
小弟最近在使用华邦W90P710(ARM7TDMI Core)开发板做实验,有一些疑问想请教大侠们:

      从ARM7TDMI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r4p1.pdf中我看到ARM的指令周期(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可分为N、S、I、C四类:

      N:非连续周期,在此周期中ARM7TDMI内核请求与一个内存地址进行数据传送,该地址与前一个周期所使用的地址无关。

      S:连续周期,在此周期中ARM7TDMI内核请求与一个内存地址进行数据传送,该地址比前一个周期所使用的地址大一个字或半个字。

      I:内部周期,在此周期中ARM7TDMI内核不请求内存数据传送,因为它正在执行一个内部功能,这时没有有用的预取指能够被执行。

      C:协处理器传输周期,在此周期中ARM7TDMI内核使用数据总线与协处理器进行通信,但不请求内存操作。

      据我了解,指令周期还可以再细分为CPU时钟周期(由CPU时钟频率决定),一个N、S、I、C周期都有可能包含几个CPU时钟周期,如当CPU执行从内存取操作数操作,若cache miss时则需要从内存中读取数据,此时指令周期中就有可能插入若干个CPU时钟周期来等待内存(我们把它称为等待周期)。那么,如果我们把D- cache和I-cache都关掉,在N、S、I、C这四种周期中究竟应该插入多少个等待周期呢?

网友:
帮顶。
貌似指令周期就是参考ARM官方资料里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