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 优化时序问题 谢谢

楼主(2009-12-16):
各位哥哥姐姐,大牛大侠们,小弟请问个encounter 优化时序问题,我用encounter5.2,发现holdtime违背。想优化,运行Optimization。可是发现没有变化,一点也没改善,是不是encounter5.2本身有问题呢?因为最近看到有encounter8.1了。不知道8.1是不是会好点。难道逼着我要去改约束文件么。。?头大啊 。encounter5.2怎么就优化不了时序呢?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定义修Hold需要的buffer类型?

网友:
贴下你的cmd log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那再请问大侠们,修Hold需要的buffer类型在哪定义呢。我确实没有定义,但不知道在哪定义。。。。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2011-01-02):
兄弟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我用的是8.1,优化后slacks变化很小

网友(2011-05-25):
怎么解决的提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