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基带(DBB)和模拟基带(AB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2-16):
请问各位,数字基带(DBB)和模拟基带(ABB)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一个是数字信号,一个是模拟信号

网友:
分工不同,从接收角度,模拟基带信号通常是先经过ABB,转换成数字信号之后,再由DBB处理。发送方向则相反。

网友(2010-01-17):
还是处理信号的类型不同的

网友(2010-12-09):
ABB应该是RF-IF这部分的工作
DBB应该是IF信号从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之后的解调,滤波等等

网友:
感谢 学习是一点点的积累

网友(2015-11-25):
ABB是RF-IC的层面,DBB是SOC、手机登很多数字为主的group共同开发。ABB中也有一部分需要digital完成。ABB出来的信号要给DBB使用。经常是一起出现的。现在一般都是ABB+DBB+AP联合起来用。一整天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