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bandgap,DC/DC,LDO在芯片内部的功能和区别

楼主(2009-12-16):
请问大家bandgap,DC/DC,LDO在芯片内部的功能和区别,谢谢!

网友:
bandgap是产生基准电压,共模拟模块使用。
ldo是线性降压调整输出单元,用以对电源电压进行调整。比如电源范围为3~6V。通过LDO可以使这个范围内电压内的电源经过LDO输出稳定的2.7V,且不受负载影响。
DC-DC不仅包括降压电路还包括升压电路。升压电路用于产生比电源电压更高电压的电路,常见的由电荷泵和开关电源。

楼主:
多谢sjxu007 的精彩解答

网友:
第一个不知,DC/DC使用的PWM的技术,LDO是线性降压

网友(2011-03-20):
如果你对效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选择ldo,dcdc的效率很高,不过ripple有点大~所以就要看你的应用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