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路LVDS串行传输方案!

楼主(2009-12-16):
3路并行40M的LVDS信号想通过一根光纤传输,到另一端然后再还原成3路并行LVDS信号,首先肯定是先将3路信号转化成串行数据,然后再发送到接收端,接收端再把串行数据还原成并行数据。光纤传输有现成的模块,逻辑部分想用FPGA做,现在发现若对40M的信号用2倍频采样的话,三路信号有一个起始位和一个停止位,那么光纤传输的速度就达到80M*5=400M了,这样接收端接收400M的信号肯定会很麻烦
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案啊
先谢谢了!

楼主:
有知道的吗?麻烦指点一下啊

网友:
当然有更好的方案了,你可以参考一下TI的SN65LV1023A/SN65LV1224B,内部实现自动同步,时钟不需要倍频。但是这种功能要用FPGA实现有些困难,还是用现成的芯片比较好。上面的芯片是10:1的,你可以用FPGA将3位数据扩成9位,频率降为1/3,那么最终输出的频率为40/3*12=160Mb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MJ1029多谢了!!

网友(2010-05-11):
学习中,还不怎么明白*5啥意思

网友:
你做的是所谓的高清数字电信远程传送吧.方法好多.

网友:
altera的fpga megawizard里面好像有这个ip的吧,叫LVDS好象是,有trans,也有reciever,是在io里面的,我记得,曾经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