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各位达人有没有听说过这种工艺

楼主(2009-12-16):
要有高压NMOS耐30V
要有耗尽型管子
要有高值电阻 大于2K 最好4K
最好还有高压管不要太大 或者还有中压耐10V的管子
如果是N-sub的就更完美了。。。。双阱的也OK

各位达人知道国内有这样的高压工艺么? 请不吝赐教啊~~~~  谢谢谢谢

网友:
只有跟foundry联系了,看他们愿不愿意跟你合作开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估计用不起~~~~周期也太长。。。。唉~~~~

网友:
哥们是要做一个高压低功耗的DC-DC芯片吧?呵呵,我也找过这种工艺,但是国内没有。
似乎耗尽管的L还要小一点,国内能做出耗尽管的工艺,似乎只有csmc0.5um cmos,HHNEC 0.35 5v cmos.

网友:
国内?算了吧,有你也不敢用。
mxic,正在开发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xfab 的 XI10 工艺。有高温高压管,而且是SOI工艺

网友:
高压工艺中 耗尽管不好做吧
可能只有找一个FAB合作开发工艺了

网友:
tsmc 0.5um 5v40v,双阱工艺,加depletion layer,基本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为什么有耗尽型和4k要求呢,改电路吧。国内高压bcd不是有很多吗,我感觉还是找一个电路图、版图都齐全的好,毕竟改电路简单,跟工艺厂合作。。。太难了
而且国内的比国外便宜好几倍吧
入行未深,小见。

网友:
小公司最好是选好适合的工艺,其余部分设计配合工艺

国内耐压的还是不少,4k这些要求不是很必须

楼主:
回6l soi估计用不起~~~~xfab .6的倒是有差不多合适的
回6l和8l 想要的是高压nmos也隔离 还有就是要Vgs也耐压高~~~~
关键是耐压其他的电路上还能想办法 呵呵 顺便问下 TSMC的工艺申请麻烦么??

回9l 深有同感啊 呵呵 电路设计还是可以想办法 关键是耐压问题 呵呵 bcd看到一些 但合适的还没找到啊 呵呵 电路里要做高于电源电压或者低于vss电压的检查 用耗尽管不是好做么。。。呵呵 电路里有通过电阻分压检测电压的 大电阻功耗小啊~~~

楼主:
回8l 请问TSMC5V/40V工艺怎么联系? 网上有相应资料么?

网友:
有提供高压隔离n管的,gs当然是耐高压的啊,ds耐压在P+/hvnwell, n+/psub实现,gs耐压厚栅氧实现,加阈值调整工序的

楼主:
谢谢ls  我去看看先

楼主:
再问下 怎么下载 TSMC的 process document 啊
我去他的网站上找哦半天也没有啊 难道这个也不开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