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倒比管的作用和性能考虑

楼主(2009-12-16):
1.请问是不是L比W大的管都叫倒比管?还是L>>W大很多才叫?
2.倒比管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3.听人说过一般尽量不用倒比管,但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家讨论。

网友(2010-04-19):
倒比管就相当于电阻。。。我也想知道它适合的应用情况。。大家讨论下吧

网友(2012-05-08):
我顶一下吧!

网友(2018-04-27):
一般倒比管的画用做电阻哦 让其工作在三极管区 一般的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仿真它的分辨率、精度、速度、失调电压、延迟等

网友(2021-05-11):
倒比管一般用在低功耗电路中,支路电流较小的电路中

网友(2022-01-05):
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3-10-24):
在信号通路上作为电流镜的倒比管限制了电路的工作频率。 倒比管具有很小的Gm,可以限制从电源或者地线上的噪音到偏置电压的耦合。

网友(2024-08-26):
小电流,低功耗的场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