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啥这gain-boosting AMP瞬态响应不出现期待中的RING啊?

楼主(2009-12-16):
附图是一gain-boosting folded cascode amplifier 瞬态响应曲线
条件:
vin step=1v, closed loop feedback factor=1/2
主运放差分对偏置尾电流=0.8×折叠管偏置电流
SR_main_ota   < SR_additional_ota
GBW_main_ota=GBW_additional_ota
仅仅关注瞬态建立(这种结构GBW AVO 都很容易满足,最难的是瞬态建立很不容易满足要求)

结果:
没有出现期待中的OVERSHOOT ring, 造成建立误差=1/10000对应的建立时间超过7ns.

求助:
希望大牛把把脉,指点一下怎样减小建立时间?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别沉下去啊,出个点子啊大哥

网友:
好問題, 大大幫忙解惑, 但是這樣的op, 除了gain可以設計超過100dB之外, 還有哪些該注意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沉得太快,没办法,为等到大哥指点只能自己再顶一下了,

网友:
把带宽做大???

网友:
首先你要考虑闭环带宽的设置是不是真能达到你稳定时间的要求,还有slew的过程如何,零极点对放对位置了吗?相位裕度多少了?都要设好啊,你可以看看,这篇project的report,是ee240他们final project的report,相信对你有帮助

A Gain-Boosted 90-dB Dynamic Range Fast Settling OTA with 7.8-mW Power Consumption .pdf

网友:
you input gm is too small.
and your companct capactor is too large.
and it seem have doublet in your design.

网友(2010-02-04):
虽然我不懂,但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1-04-09):
这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2-09-05):
建立时间包含线性和非线性,sr过程在cl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电流;非线性过程提高差分对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