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视频采集芯片的选择

楼主(2009-12-16):
用摄像头进行视频采集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用可以输出数字信号的芯片,如OV7620。一种是用摄像头再加一个解码器(如SAA7113解码芯片)。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第一种明显简单,为什么还要用第二种?谢谢!

网友:
把数字信号转成模拟的再转回来? 胡总说过不让折腾了。

网友(2013-10-02):
模拟可以长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