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做算法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楼主(2009-12-16):
请问群里各位搞FPGA的朋友,做算法需要哪些知识,目前做的逻辑设计,涉及到算法的东西比较少,以后要往算法方面转移,请各位咯点建议!需要的知识和工具。谢谢

网友:
我也是开始学算法的,功放预失真中的算法,现在在看自适应滤波和Matalb,具体的还要学哪些,没有清晰的目标啊,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是啊,做过的前辈谈谈吗

网友:
做哪方面的算法呢?

网友:
具体和算法有关了,算法太多了。

网友(2019-07-09):
加减乘除都可以叫做算法,每个行业都不一样。
通信里面就有好多好多,图像里面又有好多好多。

网友:
看无线通信相关的吧,channel coding, ECC 等。 无线看明白了,其他的都容易。

网友:
個人淺見 最重要的是timing
另外還有就是要善用開發平台的LA
比如Quartus的signalTap還有Vivado的ILA
經由抓到的波形慢慢修改程式
bug才會慢慢收斂

网友:
掌握fpga构架,掌握硬件算法的基本结构,不要哪C语音直接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