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一个概念:4X2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6):
一些IP(HARD CORE)在讲它们使用的metal层数时,常会用到这个概念。
为什么这样命名,含义是什么?
比如4X2Z,那么用的是共6层Metal么?还是怎样?谢谢!

网友: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SMC), 4X2Z means total 7 layers of metal. Metal 1 does not count, from Metal 2 to Metal 5, they are 1x thickness. Metal 6 and Metal 7 are 3x thickness.
For example, Metal 2 to Metal 5 are 2700 Ams. (thickness unit). and Metal 6 and Metal 7 are 9000 Ams.

网友:
这个应该在文档有说明的吧
我的理解,这个应该表示驱动能力和类型的

网友:
charming_94566 正解

楼主:
感谢charming_94566,我明白了。

网友:
charming_94566好厉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