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mm_test_begin, `vmm_test_end?

楼主(2009-12-17):
我现在用的是vcs2008,结果显示undefined macro,难道 `vmm_test是vcs2009新功能?

网友:
1# dolphinfly vmm1.2里边有对该宏的支持,可能是你的vmm版本太低导致的比如vmm1.1;其次要看下你的vcs是不是只支持vmm的标准库,vmm test不在标准库中;

网友:
如果我没有这个功能怎么把它加进去?  thanks a lot!

网友:
you must include the head file before you use the feature.

网友:
i found no such as vmm_test.sv under the directory /tools/Synopsys/VCS2008/etc/rvm/..what's the head file for the `vmm_test_begin, and  `vmm_test_end

网友:
It's in vmm.sv.

网友(2010-09-10):
vmm1.1.0 版本 支持vmm_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