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亚阈区sub-threshold

楼主(2009-12-17):
小弟初来咋到,对sub-threshold的概念不了解。
此外,电路工作在这种状态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就是大体分三个区, weak inversion, moderate inversion和strong inversion
具体的划分方法是要计算一下inversion coefficient,有个公式,一时记不起来了,应该是与Vgs和W/L有关的
MOS工作在strong inversion,inversion coefficient大于10,表现为MOS特性,Vgs>Vt
MOS工作在weak inversion的时候,inversion coefficient小于0.1,Vgs<Vt,有电荷积累,但沟道没有很好的形成,表现的是bipolar特性。
在这种状态下噪声低,gm大,overdrive低,比使用bi-cmos工艺经济

网友B:
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它的工作状态类似于双极器件。对于一个固定宽长比的MOS来说,它的最大跨导(gm)和最大截止频率(fT)都出现在亚阈值区。一般来讲,很多设计者喜欢把Opamp的输入差分对设计在亚阈值区。
详情请参考我贴过的一本书: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8469-1-1.html

网友:
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它的工作状态类似于双极器件。对于一个固定宽长比的MOS来说,它的最大跨导(gm)和最 ...
引用 网友B:

sansen在模拟电路设计精髓中提到"device在弱反型区域中电流和跨导的绝对值很小,这时噪声就会很大,另外得到的电路速度也很低.所以在大部分的应用中,需要更好的信噪比和更高的速度,希望的device工作在接近反型区的地方,但不是在弱反型区里面".
1)噪声在这个区域是大还是小呢?
2)sansen提到工作在这个区域的device的overdrive电压取0.15v--0.2v之间,但是我见过的好像都比这个小,大概都是几十个mV.请问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简单来说,亚阈值区就是VGS<VTH的时候

网友:
1)噪声在这个区域是大还是小呢?
2)sansen提到工作在这个区域的device的overdrive电压取0.15v--0.2v之间,但是我见过的好像都比这个小,大概都是几十个mV.请问该如何选择呢?
引用 网友C:

不太同意sansen的看法

我认为如果入口设计成工作在weak区,系统的gm很大,选好W/L,可以实现低噪声低offset系统
我认为取0.15-0.2是工作在strong和moderate的情况下,要是在weak那里,绝对是要低于这个的,overdrive应该和Vth在一个数量级上,Vth才25mV。具体选择是一个综合的情况了,看系统要求设计多大的噪声,多大的增益,还有SR的要求,weak区的速度比较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sub-threshold区的gm和ft都比正常情况要小吧(按照比例)
比如固定电流100uA, 增加device size 一倍,通常gm才增加30%,
而cap是double的,所以频率特性会降低的

网友:
gm/I比较大,也就是导纳效率比较大,但是速度慢

网友B:
sansen在模拟电路设计精髓中提到"device在弱反型区域中电流和跨导的绝对值很小,这时噪声就会很大,另外得到的电路速度也很低.所以在大部分的应用中,需要更好的信噪比和更高的速度,希望的device工作在接近反型区的 ...
引用 网友C:

Sansen说的是对电流镜的设计,这个时候不希望电流镜的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原因正如Sansen所说。
我说的那个是差分对,这个差分对的噪声首先是被稳定的电流镜抑制了,然后再追求高性能。

网友:
亚阈值区的gm通常不会做得很大,因为通常要管子特别是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都是在小电流大尺寸的前提下,但是面积和Cgs的限制,尺寸不会很大,所以电流也就相对更小,gm就上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是说如果电流给定的话,那么将管子设计在CUTOFF区GM最大.
如果电流小GM当然上不去了

网友:
quote]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它的工作状态类似于双极器件。对于一个固定宽长比的MOS来说,它的最大跨导(gm)和最大截止频率(fT)都出现在亚阈值区。一般来讲,很多设计者喜欢把Opamp的输入差分对设计在亚阈值区。
详情请参考我贴过的一本书: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8469-1-1.html
谢谢wind2000sp3 感觉说的很对,我正研究差分输入管都工作在sub区的全部优点。
亚阈值区是单位W/L下的电流,很早以前计算过:单位W/L下的器件电流NMOS管限制在85nA以内,PMOS管限制在27nA以内即为亚阈值区临界条件。

网友E(2010-05-14):
quote]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它的工作状态类似于双极器件。对于一个固定宽长比的MOS来说,它的最大跨导(gm ...
引用 网友F:

但是,在亚阈值区不会得到很好的匹配,offset会相对大。所以,通常将输入管偏置在亚阈值区的边缘,就是还在饱和区里。

p.s:那本书确实非常非常地实用。。

网友:
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时,它的工作状态类似于双极器件。对于一个固定宽长比的MOS来说,它的最大跨导(gm)和最 ...
引用 网友B:

如何调制source-bulk-drain构成的晶体管呢?

比如NMOS,source-bulk-drain形成的是NPN的晶体管,而source=0,bulk=0,drain>0,哪个晶体管会导通呢?pn结都是0偏或反偏。

所以,其机理还是和弱反型时沟道中的电荷有关。只是表现出来的特性类似bipolar了。

网友:
好处好像就是低电流,坏处就是速度慢
关于noise,offset貌似没有什么书比较过

网友G:
对于工作在亚阈值区的共源结构的电路可以作为交流信号的幅值检测吗~~

网友H(2013-04-02):
亚阈值区,通常用于低功耗电路。但是matching会差些

网友:
那本非常有用的书被删了。。。

网友(2014-08-01):
那本非常有用的书的题目是???

网友(2014-09-30):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上传的这本书怎么找不到啊?能不能麻烦你发给我?我的邮箱是zhengjinlong1988@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I: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pdf (2.07 MB , 下载次数: 1016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 祝一切都好

网友:
在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中专门讲到了亚阈值的这些问题 ,可以看看

网友J:
在亚阈值区,直观上的感觉是,半导体表面的反型载流子浓度比强反型时的浓度要小,导电能力会比强反型时弱,更直观的感觉是,栅上电压的变化不会再能像强反型时那么立刻迅速强烈的改变S-D之间电流的改变,反映在数学上就是,跨导变小了,MOS管作为跨导器件的性能降低了。

网友:
有书 英语的 蛋疼了

网友(2015-01-20):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也是打开以后发现网页被删了。。。。。。。

网友(2016-03-02):
谢谢补充了资料

网友(2016-07-11):
thank you for the book

网友(2018-09-26):
低功耗设计经常会考虑

网友(2019-05-23):
thank you for the book.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B:
Sansen说的是对电流镜的设计,这个时候不希望电流镜的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原因正如Sansen所说。
我说的 ...

一起学习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J:
在亚阈值区,直观上的感觉是,半导体表面的反型载流子浓度比强反型时的浓度要小,导电能力会比强反型时弱, ...

不是吧,亚阈值区是指数形式

网友K(2021-11-18):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 ...

前辈您好,这本书貌似被夹了,能否再传一次呢?或者他的书名作者是什么呢?好找吗?如果您还有资源发我邮箱也可以,2436416571@qq.com,不胜感激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A:
就是大体分三个区, weak inversion, moderate inversion和strong inversion
具体的划分方法是要计算一下inv ...

说的真好,感谢指导

网友L(2022-06-16):
引用 网友E:
但是,在亚阈值区不会得到很好的匹配,offset会相对大。所以,通常将输入管偏置在亚阈值区的边缘,就是还 ...

这本书叫什么?现在找不到那个链接了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K:
前辈您好,这本书貌似被夹了,能否再传一次呢?或者他的书名作者是什么呢?好找吗?如果您还有资源发我邮 ...

评论区你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本书叫什么?现在找不到那个链接了

翻下评论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G:
对于工作在亚阈值区的共源结构的电路可以作为交流信号的幅值检测吗~~

大佬,想请问下工作在亚阈值区的共源结构的电路,作为交流信号的幅值检测,这个幅值检测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

网友(2024-09-17):
引用 网友B:
亚阈值是通过栅电容调节Sub(bulk)的电位,从而调制由Source-Bulk-Drain构成的npn或者pnp晶体管。所以当MO ...

请问链接是哪本书呀?现在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亚阈值区,通常用于低功耗电路。但是matching会差些

不应该会好一些吗?放大器的offset不是跟输入对管的vdsat成正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在亚阈值区不会得到很好的匹配,offset会相对大。所以,通常将输入管偏置在亚阈值区的边缘,就是还 ...

不是很好匹配指的是版图布局吗?理论上,放大器的offset不是跟输入对管的vdsat成正比吗,亚阈值区vdsat更小,offset不是也更小吗?

网友(2024-11-22):
亚阈值是指数形式的变化,应该是随电压变化,电流变化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