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untu 下安装hspice

楼主(2009-12-17):
用installer 安装,这个有些下载可能不含,论坛里有。
论坛里有比较详细的安装说明,这里就不重复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user/.hspice/license.dat
不要分两行写。
ubuntu 64位9.10 可用

网友:
我正想卸载我的64位系统呢

我的安装不成功,主要就是里面的启动命令的修改过不去

楼主:
但是显示版本号是32位的,不过可以运行demo。应该是可以用的吧。我不是很懂。

楼主:
我用installer 2.0按照别人的说明,但是export按照教程分成(1)变量赋值后(2)再export就不行

网友:
(1)变量赋值后(2)再export就不行

我就是这一关 不知道怎么操作。

回去再研究一下

楼主:
有些教程上是
LM_LICENSE_FILE=/home/user/.hspice/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
这样写在ubuntu 下不行,集中到一行如楼1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24):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5-07-29):
装了很久 还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