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负信噪比信号的AGC处理

楼主(2009-12-17):
目前的应用中很多信号都是负的信噪比,对于这种信号信号,射频部分的AGC控制应该怎么处理。低功率时,信噪比是负的,大功率时,信噪比是正的,此时信号的峰值系数,包洛波形等参数都有变化。例如要求射频部分的控制范围在-140dBm_-50dBm,对检波的类型怎么选择,AGC电路怎么做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我没有说明白,还是大家不感兴趣呀

网友:
呵呵  这个俺真不懂但看着觉得有学问,俺是做医疗影像的,经常遇到B超受外界干扰影响图像,但说不清干扰源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负信噪比信号?很想请教你帮俺分析分析

楼主:
医疗影像,挺好的方向!
B超受外界干扰影响图像?
关键是确定干扰源,我不太清楚你的使用环境,通常情况下可以在频域下确定干扰源(使用频谱仪或者采集数据后经fft变换)
其实呢,你可以把数据采集后用信号处理的方法处理下,看看(包括各种时域和频域的降噪方法,不过也要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行业,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网友:
使用频谱仪采集数据后经fft变换, 是在频域分析信号的频谱?但是这样怎么确定噪声源了?从频谱上可以看出来么?学习。。。。

网友(2010-01-18):
AGC是信号增益的调整,首先你要检测到信号吧?负的SNR就没有必要呢噻。如果你要固定的话,AGC的作用是调整信号的幅度,防止饱和

网友:
并尽量的让输入到ADC或者你的检波器处于线性范围,这是AGC的初衷,当然这个控制信号是需要在DSP或者其他域检测出来的。你说的很笼统,不知道怎么针对你的问题进行解答。

网友(2010-03-21):
你对信号的理解不对,你说的负信噪比的信号是经过数字信号处理的,比如常用的扩频.对于射频部分可以解决的AGC是在正信噪比的情况下说的.因此对于你说的动态范围-140dBm_-50dBm是系统控制的而不能完全取决于射频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