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触发器时钟锁存问题

楼主(2009-12-17):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q <= d;
是表示在时钟上升沿将D端数据锁存到Q端,我想请教的是,Q端在上升沿来之后多长时间是D端数据?上升沿来了就立即是?不可能吧;还是经过hold time 之后?还是别的时间?
请各位大虾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经过寄存器内部固定延时后锁存到Q端,hold time只是在外部对寄存器保持时间的一种约束而已

网友:
芯片内部LE的参数Micro Tco,也就是时钟到数据输出的延时,指从时钟有效延到输出数据稳定的时间

网友:
正解,虽然知道这个意思,不过要表达清楚还是需要好的语言组织啊

楼主:
呵呵,了解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就是lib里面的CK-->Q的时间吧?

网友:
取决于library吧

网友:
lilihua shi ge SB

网友:
需要经过CK=>Q的延时,Q=D。

网友:
与具体的期间参数有关
clock to out time

网友(2010-02-13):
楼上解释的都很清楚哦!

网友(2011-01-02):
取决于下一个时钟沿的到来时D端的状态

网友:
是寄存器固有延时吧

网友:
应该是经过寄存器内部固定延时后锁存到Q端,hold time只是在外部对寄存器保持时间的一种约束而已
引用 网友A:

    解释很透彻!

网友:
取决于不同的lib,应该lib里面有写

网友:
这个需要查看数据手册的赛

网友:
lib是指什么

网友(2013-08-16):
Tco : clk to output time

网友(2014-02-11):
就是延时TCO即输出,和Hold Time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