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阈值区电流公式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请教一个问题啊。亚阈值区的漏电流公式。
图中两个公式我在不同的书和文献上上都看到过,把自己搞糊涂了。

楼主:
谁做模型的啊,这个应该比较熟悉吧,请赐教!  加分啊。100

网友:
根据拉扎维书上的介绍,公式应该是公式(2)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格雷的那本书上(中文版,P63,(1.252)上)写的是(1)公式,但是同时,格雷这本书的答案上又出现了(2)公式,郁闷啊。

要么说,这两个It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值,相差exp(-Vth/nVt)倍,那就说得通了。

网友(2010-07-30):
是公式(1)吧

网友B(2010-09-28):
个人认为是公式2更恰当一点。
这个表达式主要对工作在亚阈值区(弱反型区)的MOS管的漏电流进行建模。若用公式1来建模,则在亚阈值区,VDS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有VGS-VTH<0,由此可得出漏电流随着VGS的减小而加大,这显然和实际的漏电流变化规律不符合。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很好的资料,good

网友(2010-11-24):
第二个,亚阈区就是还没到阈值电压,公式一会出现负项。

网友:
如何It与vth无关的话,应该是公式1
因为subthreshold的界定是根据vth来的

网友:
居然有这种事情

网友(2011-06-20):
应该不是Vth吧,应该是Vt=KT,看池保勇书38页

网友(2011-12-23):
第一个~还有VGS增大电流是增大的~

网友:
刚看的,应该是公式一吧

网友(2012-01-26):
这个问题在Phillip E. Allen和Douglas R. Holberg的CMOS AnalogCircuit Design Second Edition中第99页,说,公式一和公式二是一回事儿,在弱反型区域中的简化版手算公式中,就可以用公式二来计算。

网友:
应该是公式一吧!

网友(2015-07-04):
回复 网友C:

是公式1,我门在做仿真的时候要考虑阈值电压Vth对亚阈值电流的影响,

网友(2016-01-26):
我是在实际设计中两个公式都用来做实验,公式一计算出来的值更接近仿真,公式二误差巨大,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公式使用情景不同导致

网友(2016-04-12):
请问公式中的vt和n如何确定

网友(2016-07-04):
回复 网友C:
那么这个n一般取为多大呢

网友D(2018-09-04):
Vth是Thermal voltage,这两个公式应该是一个考虑了热噪声一个没考虑吧

网友(2019-04-24):
应该和Vth是有关系的吧,第一个

网友(2020-08-21):
看看,涨姿势啊

网友(2020-10-23):
学习学习,最近也困惑这个问题

网友(2020-12-19):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公式2更恰当一点。
这个表达式主要对工作在亚阈值区(弱反型区)的MOS管的漏电流进行建模。若用 ...

说错了吧,两者的变化趋势一样,只不过差了一个比例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h是Thermal voltage,这两个公式应该是一个考虑了热噪声一个没考虑吧

大哥这是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