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系统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现在还不明白!
若一个系统开环传输函数为:
A=b/(s-a),
如果接成单位反馈,那么环路的传输函数也是A,
那么引入反馈因子 k后,
开环增益变为:
H=b/(s-a+kb),
为了稳定,必须将由半平面的极点推到左半平面,此前是右半平面极点,
因此有k>a/b,
但是环路增益的传输函数还是
T=kb/(s-a),
仍为右半平面极点,
那么为什么能稳定呢?

对于这个问题希望高手能解答!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环路传输函数只要有相位裕量就行了,就能稳定
不管是否有右半平面的极点

而闭环传输函数不能有右半平面的极点,否则不能稳定。

网友:
闭环传递函数如果没有右半平面极点,系统就是稳定的.
完全不用管环路增益.

2# confiope

楼主:
_--------------------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看环路增益的,
比如DC-DC系统,我通常的做法是看整个的环路的传输函数,
计算是否有相位裕量

请问你对DC-DC 系统的稳定性是看闭环呢,还是看环路?
DC-DC系统貌似不好看闭环,呵呵
输入是电源,则到输出电压的增益很低,这很稳定,

对了,如果将EA的基准电压作为输入,输出电压作为输出,观察闭环,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在书本上的系统,不一定会出现在常见的电路中; 适用于常见电路的分析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书上的系统,不要纠结。

网友A:
Gloop(s)=-kb/(s-a)
G(s)=A(s)/[1-Gloop(s)]
因此闭环系统的极点计算为令1-Gloop(s)=0
1+kb/(s-a)=0
s-a+kb=0
若k>a/b,s=a-kb<0,闭环系统稳定

楼主:
Gloop(s)=-kb/(s-a)
G(s)=A(s)/[1-Gloop(s)]
因此闭环系统的极点计算为令1-Gloop(s)=0
1+kb/(s-a)=0
s-a+kb=0
若k>a/b,s=a-k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闭环极点的计算,
但是你不看环路的相位裕量吗?

通常我都是看环路传递函数的相位裕量的!

楼主:
难道通过观察环路传递函数的相位裕量的方法不对吗?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因为不少教材也是这样分析系统是否稳定的,
只是对观察闭环是否有右半平面是否有右半平面的极点,这种方法不太理解。

这两种方法相互矛盾,还是本质是一样的?

请高人解答!!

网友:
哇,你就是高手啊(相对于我),我对信号感兴趣,但是当初没学好
1、那个A是低通吗?看着公式像。
2、那个H的kb是怎么来的?
3、T是什么啊?
4、你说DCDC,是一个芯片吗?误差、乘法、PWM等等组成的系统?用这么小的一个公式就能分析一个芯片?可是一个单级放大器的零极点公式就够让人算一会的。

以前一直存在这个疑惑
真心希望金领解释一下,先感激感谢

网友B:
------------------------------
我知道,闭环极点的计算,
但是你不看环路的相位裕量吗?

通常我都是看环路传递函数的相位裕量的!
引用 楼主:

只一个极点,相位裕度是90.

楼主:
哇,你就是高手啊(相对于我),我对信号感兴趣,但是当初没学好
1、那个A是低通吗?看着公式像。
2、那个H的kb是怎么来的?
3、T是什么啊?
4、你说DCDC,是一个芯片吗?误差、乘法、PWM等等组成的系统?用 ...
引用 网友C:


A不是低通,虽然像是

T是系统的环路传输函数,

DC-DC是芯片,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
传输函数比这个要复杂很多,
但是基本原理差不多

楼主:
只一个极点,相位裕度是90.
引用 网友B:

----------------
这个环路极点是右半平面的
和在左半平面的极点不一样,
在低频一开始就是-180度了

麻烦你再帮我想想!
呵呵,虽然我也不清楚

网友:
可否告诉,这个问题的基本点是那本电子书的哪部分,我也想学学,61eda有下吗?

楼主:
本科模拟电路数,拉闸为的都有

用直观的方法分析把,很多书都是这样分析的

环路的传输函数是:kb/(s-a),
在零频率处,传输函数-kb/a:
再加上反馈输入极性相反,负反馈嘛,
这样相位就差360度了
为了不使振荡,那么环路增益应该小于1

这样|kb/a|<1,得到的结果是k<a/b;
这样的结果与前面k>a/b刚好相反,
而用matlab仿真证实了k>a/b是正确的
请问我的方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方法很多书本都是这样用的
只不过他们是分析作半平面的极点,
但是我觉得本质应该差不多

网友:
完全看晕了,又看了遍模电,你那种公式是信号与系统的吧?
如果是反相器,再加负反馈,那相位就是-360,这也不会自己振荡啊(180才会自己振),跟幅值大小没关系,输入时1,最后返回来还是1,维持稳定。
那你用matlab验证k<a/b时,她就振?

网友:
或者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把答案写在纸上,扫描上来了。问题的关键是,不同于我们平时的环路增益直流是正值,这里的是负值。所以一开始相位曲线是-180度,然后随着频率增加曲线往上移动。我得出的结果是s域和jw域的结果是一致的。请看附件

楼主:
或者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把答案写在纸上,扫描上来了。问题的关键是,不同于我们平时的环路增益直流是正值,这里的是负值。所以一开始相位曲线是-180度,然后随着频率增加曲线往上移动。我得出的结果是s域和jw域 ...
引用 网友D:


在我写完上个回帖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观察环路增益,
如果振荡,则是360度滞后,但是所谓振荡就有一定的频率的
有了一定频率后,就不是直流了
那么相位滞后肯定又小于360度,就不可能振荡的

后来再看matlab 仿真结果,
当k<a/b时,并没有振荡,只是输出结果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大
当然这也是不稳定,在设计中是允许出现的。

看来对右半平面的极点和稳定性分析还要进一步认识

楼主:
当k<a/b时,并没有振荡,只是输出结果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大
当然这也是不稳定,在设计中是允许出现的。
----------------------------------
纠正一下,
应该是
在设计中是不允许出现的。

网友:
我的理解
我只有画图,感觉挺好玩的

网友:
在控制论中,nyquist定律不是这么表述的。没有说开环出现有半平面极点,闭环就会不稳定。
完整的nyquist定律是要看开环传输函数绕(-1,0)点的旋转次数。
我们一般的电路里开环不出现右极点,所以我们的开环函数绕(-1,0)点旋转次数为零,才能保证闭环右平面不出现极点。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狭义的nyquist定律,即看幅度特性在大于0db时,相频穿越-pi的的次数。
但出现右平面极点时,只要开环传输函数绕(-1,0)逆时针旋转次数相应,也是稳定的。

具体参见控制论,围线定理。。。

网友:
其实运放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两级运放,呵呵

楼主:
我再想想
将这些方法统一起来

网友:
你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很容易从围线来理解,首先你只有一个右平面极点,那么当s从-jw->jw变化,(注意w是无穷大)。你的极坐标图上,闭环函数必须绕(-1,0),转一圈才能保证闭环稳定,那么当w=0时,你的开环增益必须小于-1才行。
也就得到你上面得到公式中的结论。
我们在各种analog书中看到的nyquist定律只是一个狭义的推论而已。
analog难学,就在于知识太散了。这个完全是控制论的东西了。

楼主:
你这个例子比较简单,很容易从围线来理解,首先你只有一个右平面极点,那么当s从-jw->jw变化,(注意w是无穷大)。你的极坐标图上,闭环函数必须绕(-1,0),转一圈才能保证闭环稳定,那么当w=0时,你的开环增益必须小 ...
引用 网友E:


对A(s)F(s)绘制nyquist图,
可以发现,当k<a/b时,才不绕点(-1+0j)的,
这样才稳定
这是一个判断方法

但是按照另一个
也就是闭环不能有右半平面极点才能稳定
结果是k>b/a

仿真表明后一种方法正确

怎么解释

网友:
你搞错了,在开环有一个RHP时,必须绕-1,0j一圈才行
这样得出的结果是k>a/b,你正好弄反

闭环不出现RHP的条件是,逆时针绕(-1,0j)的圈数=开环RHP个数
当开环RHP个数为零的时候,才要求不绕(-1,0j)转圈才能保持稳定。
所以说我们常见的nyquist只是个推论

楼主:
你搞错了,在开环有一个RHP时,必须绕-1,0j一圈才行
这样得出的结果是k>a/b,你正好弄反

闭环不出现RHP的条件是,逆时针绕(-1,0j)的圈数=开环RHP个数
当开环RHP个数为零的时候,才要求不绕(-1,0j)转圈才能保持稳 ...
引用 网友E:


谢谢 看来要好好系统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
-----------------------------------
在我写完上个回帖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观察环路增益,
如果振荡,则是360度滞后,但是所谓振荡就有一定的频率的
有了一定频率后,就不是直流了
那么相位滞后肯 ...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图只能画出k> a/b的变化,反映不了k=< a/b 的变化,所以看来波特图分析的范围还是有限的,毕竟频域是复频域s=jw的特殊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bode plot也是可以用来分析的哟,bode plot和nyquist图是等价的。

网友:
完全看晕倒 只知道信号系统中,闭环系统只能有左半平面极点才稳定,也就是低通特性。

网友:
开环系统是有右半平面极点的不稳定系统,通过负反馈变成了稳定系统,不正好反映了负反馈的特性,即使系统更稳定吗

网友:
开环传输函数应该一般没有有伴平面极点啊,都是稳定系统才对啊!

网友:
根据环路可知,当k<(a/b)时,该系统稳定

楼主:
开环传输函数应该一般没有有伴平面极点啊,都是稳定系统才对啊!
引用 网友F:

------------------
有些系统开环传输函数有由半平面的极点,
所以分析环路相位裕量的方法不太全面
应该观察闭环的传输函数

网友:
Gloop(s)=-kb/(s-a)
G(s)=A(s)/[1-Gloop(s)]
因此闭环系统的极点计算为令1-Gloop(s)=0
1+kb/(s-a)=0
s-a+kb=0
若k>a/b,s=a-kb
引用 网友A:

Gloop(s)=-kb/(s-a)   请问k前面的负号哪里来的?

楼主:
Gloop(s)=-kb/(s-a)   请问k前面的负号哪里来的?
引用 网友G:


这是负反馈

网友:
--------------------
这是负反馈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是这么定义的么?   貌似是 T(S)=A(S)F(S)=(b/(s-a))*k=bk/(s-a),然后再考虑正负反馈的正负号,先不管如何,按照结果来反推,貌似环路分析只适用于 当T(S)只存在左半平面极点时 么~?  晕死

楼主(2010-09-13):
你搞错了,在开环有一个RHP时,必须绕-1,0j一圈才行
这样得出的结果是k>a/b,你正好弄反

闭环不出现RHP的条件是,逆时针绕(-1,0j)的圈数=开环RHP个数
当开环RHP个数为零的时候,才要求不绕(-1,0j)转圈才能保持稳 ...
引用 网友E:


这位童鞋:
“当开环RHP个数为零的时候,才要求不绕(-1,0j)转圈才能保持稳定”

上面这句话貌似有点问题。

例如有的情况是这样,
在低频有三个左半平面几点,
但后面有跟有两个左半平面的零点,

也就是当频率逐渐上升时,在第一个零DB时,相位滞后多于180度,
但是在第三个0DB时,相位相位滞后又小于180度,也就是有一定的相位裕量了
这样也能稳定,

但是这种情况肯定会绕(-1,0j)的

网友:
bode 有点偏经验式,尤其对于最小相位系统很实用,没有提到过关于右半平面极点的问题,用matlab验证过,存在右半平面极点bode盘踞不合理,必须写出闭环,仔细分析

网友:
不觉得是这样的,只能说你的nyquist判据是狭义的那种
广义的nyquist判据是使用任何系统的。

网友(2012-05-14):
mark,以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