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c中这句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17):
class source : public sc_module
{
public:
sc_in_clkclk;
sc_port<sc_fifo_out_if<char> > write_port;
SC_HAS_PROCESS(source);
source(sc_module_name  name) :
sc_module(name)
{
SC_CTHREAD(main,clk.neg());
void main();
};
请问这里的class source : public sc_module是什么意思?是继承吗?还有这里的sc_module是一个已经存在了的类吗?

网友:
楼主不是很清楚么?

楼主:
我没学过C++,对这方面知识很模糊,现在公司老板要我们用systemc,都是赶鸭子上阵,看到好多地方写到这样的结构,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关系。上网查:是什么关系,也没有得到结果!现在也没时间学习c++知识。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去读书吧.

网友:
是继承,
只要这要才能支持
SystemC进程等特珠语句.
声明了SC_HAS_PROCESS(source);
就可以自己定义构造函数的传参,
建议楼主多看看C++和SystemC的语法.呵呵

网友(2010-11-21):
是公共的继承方式,建议看一本C++的书在看systemc,只要有一点C++基础看起来都不那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