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mm中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在monitor中的constructor,new (....,
                                               ....,
                                               alu_out_chan out_chan =null);
编译不通过说, Error-[MDVMA]   Multiple default values to methods arguments
the argument has default values  at prototype and at definition of class method.  然后把 new()的参数改成 alu_out_chan out_chan 编译通过了, 真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记得带默认值的参数应该放在参数列表的最前面,
记不太清了

网友:
不是吧 可以放在后面

网友:
默认值 在声明的时候指定,在函数实现时就不要再指定了。

网友:
二楼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