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菜鸟求助:时序问题

楼主(2009-12-17):
C:%5CDocuments 我的想法是count60计数11次,然后count30计数1次,波形虽然出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count30记录到5的时候count60只记数1次,代码与仿真的结果如下,望高人指点: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for_qiantao_test(clk40,rst,count30,count60);
    input clk40; //输入时钟40M
    input rst;
    output [5:0]    count30;
     output [5:0]    count60;

     reg [10:0]      count30;
     reg [10:0]      count60;
     always @ (posedge clk40 or negedge rst)
        if (!rst)
            begin
            count30<=0;
            count60<=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30==5)
                      count30<=0;
                else
                begin
                          if (count60==10)
                                begin
                                     count30<=count30+1;
                                     count60<=0;
                                end
                          else
                                 count60<=count60+1;
                    end
            end

endmodule
测试bench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

module for_qiantao_test_test_v;

    // Inputs
    reg clk40;
    reg rst;

    // Outputs
    wire [10:0] count30;
    wire [10:0] count60;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for_qiantao_test uut (
        .clk40(clk40),
        .rst(rst),
        .count30(count30),
        .count60(count60)
    );
always # 20 clk40 = ~clk40;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40 = 0;
        rst = 1;
       #20  rst = 0;
         #20  rst = 1;
    end
endmodule
C:%5CDocuments

网友:
代码风格有问题,推荐一个always块中只对一个变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