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peline ADC中的运放噪声

楼主(2009-12-17):
通常在Pipeline ADC中,不仅需要考虑开关噪声和运放噪声。我设计完运放后,利用AC和noise分析(开环情况下)得到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波形,我应该如何判断运放的噪声性能是否符合要求?是只要选一些频点看看呢,还是需要对得到的输入等效噪声电压波形进行处理?
假设我设计的该运放将用在12比特50MHz Pipeline ADC的SH中,系统仿真时分配到SH级的噪声功率为:5e-9 V^2/Hz.
现在我得到的等效输入噪声电压在某些频点的量值为:
100Hz   411nV/sqrt(Hz)
1KHz     123nV/sqrt(Hz)
1MHz     4.8nV/sqrt(Hz)
10MHz    3.2nV/sqrt(Hz)
50MHz   3.1nV/sqrt(Hz)
我应该如何分析确定我的运放噪声是否满足要求?或者我还需要做其它的什么仿真来进一步验证。谢谢~~

网友:
good question!但是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