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关于放大器SR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SR=iss/C
请问输出电容c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
如果逻辑电路的频率是120khz
这个RS的要求可以低点吗?
比如Iss电流小点儿吧

网友:
靠!回家看书

网友:
根据指标要求噻,不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样没意思

网友:
如果一级,c就是你的负载电容CL,取决于你的应用,也就是你的spec
如果两级带miller补偿,那么cc就是你的补偿电容,这个涉及到相位裕度的推算,实际上也跟你的CL有关。。

Cl实际上是一个预先定好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