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Cadence中器件以及线条颜色具体怎么改

楼主(2009-12-17):
我的Cadence背景改成白色了,但器件的颜色和线条的颜色有的绿色,有的蓝色,我想都改成黑色,以便打印论文的时候清楚,请哪位知道帮忙指点一下哦,最好详细点哦~万分感谢.

网友:
背景色不用改,采用原来的黑色,截屏,放在绘图中,反色,然后属性中的颜色改为黑白即可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使用哪个工具:OrCAD Capoture CIS 还是Design Entry HDL;如果使用Design Entry HDL,不用这样改,只需要打印时,选择for priting,即可,不会打出彩色的莱
如果使用OrCAD Capoture CIS ,应该在Perference下设置,很容易找
如果不太熟悉,参考: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23117-1-12.html

网友(2010-09-26):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讲背景改为白色的!谢谢!!!

网友(2011-05-10):
Ic 5141 怎么改啊

网友:
打印时选黑白打印就好了,不然也可以去调色板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