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工具学习

楼主(2009-12-17):
想问一下关于FPGA工具学习是不是直接看软件HELP就好了,还有关于xilinx的开发工具选择modelsim synplify ISE这种搭配是否合适?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三个,如果再学习下systemview 和 MATLAB 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项目,一个ise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