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几道analog面试题

楼主(2009-12-18):
都是些纯技术的问题,关于op-amp的。

1. 比较三种结构:a. 2-stage op-amp (active load, class-A output stage); b.
telescopic op-amp; 3. folded-cascode op-amp。3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2. 设计普通的2-stage op-amp,是第一级还是第二级的gain比较的大?为什么?

3. 普通的2-stage op-amp,如果没有任何freq compensation,那么那个是dominant
pole?哪个是secondary pole。请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说第一级输出
是dominant,那么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是dominant;反之亦然。)

4. Miller compensation一般是怎么work的?通过Miller compensation,原先的
dominant pole现在怎么样?secondary pole现在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Miller是pole splitting,让低频的pole更低,让高频率的更高。你要回答
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单单从公式的角度)?

5. Noise,对于一个input pair来说,是PMOS or NMOS 的noise更好,请解释主要是什
么东西引起的。如果降低noise,gm需要减少还是增加?

6. offset,对于一个普通的2-stage op-amp,有哪些offset (input diff pair,
output of the 1st stage, etc),在这些offset中,哪些是有major影响的,它们各自
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网友:
这么难?翻书都找不到答案啊
1、2stage应该是面积最小吧,第二个都没听过。第三个,太复杂了吧,就书上有,普通芯片上还没见过(当然,我才看过4个工业级的片子,只有三个完整看过),除了增益高,还有什么优点吗?
2、第二级大吧,第一级毕竟是数入,应该主要是降低噪音,不影响信号源啊。老大一般都留在最后出场
3、就是那个没连栅,也没有电阻的那个,似乎有人管那个叫做高阻 的 点。因此RC大,F 小。其实没必要解释,我总认为spice解释的最好。
4、刚从书上翻到的,以前看书真得没仔细啊确切的说是英文没看明白,今天看,好像是说,当过了第一个点后,增益下降,输入电容下降,然后输出就变缓慢了,导致第二个点退后。算是没有公式解答吧
5、完全不了解,怎么都是这么复杂的东西?翻了书,以前的东西真的全忘了,难道再公司呆傻了?
还是在学校好啊,输出的噪声是不变的,flicker+thermal(书上就分析了俩),当然PMOS比NMOS大,按公式来,noise与面积成反比,所以PMOS得小(面积大是产生的noise少,还是把noise平均了?为什么没产生更多的noise?不明白)。 输出的noise是固定的,要比较就得折合到输入,所以gm大的话,折合的输入noise就小。
6、offset,这个是真不知道了,我还是认为,差分输入的对比应该对offset要求严,但民用芯片,能做出来不就ok?什么offset啊,一般不就是比较嘛,能有功能,输出电压能大小变化不就ok?

当然本人只是小学徒,从没亲自设计过片子,我们公司的也都失败,啥时候能有钱流片,并且流片成功啊!!!

网友:
telescopic op-amp功耗最小,但是输出摆幅小。folded-cascode差不多是2-stage和telescope中间。

网友(2010-01-31):
挺好,挺专业啊,有水平,谢谢分享

网友:
牛人公布下答案呗

网友:
靠 一个不会 这么面那就玩了

网友(2010-04-13):
这个应该还是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的吧!

网友:
这些问题要靠实际经验的

网友(2010-05-25):
楼主有没有标准答案的?

网友(2012-02-09):
受教了哈  谢谢

网友(2014-05-04):
哈哈.很能考察个人模拟基本功都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