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rtisan SRAM generator 的 综合问题

楼主(2009-12-18):
我用Artisan SRAM generator 产生了verilog code。 但是在synopsis综合时出错。原因是verilog code 里面有case equality(===)和case inequality不能被synopsis支持。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

网友:
Artisan SRAM generator 产生的verilog code 應該只是用來做仿真吧. 是當成一個IP來用, 它應該同時产生GDS與LEF檔給layout工具做P&R.

网友:
综合的时候,
先把产生的memory的lib文件转换成db文件,添加进入连接库。
在综合的时候,代码里是不出现sram的任何东西的,只有一个在调用时候的例化。
的时候综合工具会自动寻找ram。

综合完成后,布局布线的时候,需要产生的memory的gds文件

楼主:

我刚学这个,不是太明白。什么是“综合工具会自动寻找ram”?
楼上是不是说generator产生的verilog file只是用来仿真,综合的时候不需要这个文件。我已经把那个.lib文件转成.db文件了,还是不懂怎么产生memory的综合文件用来place&route。

网友:
综合時是把SRAM看成IP, 没辦法往下層看它實際的線路. 如果你有這個SRAM的.db文件, 也巳經link進來,綜合時会計算它和前面後面連接訊号的timing和loading.
完整的SRAM generator 應該同時产生 綜合用的檔案(.lib), verilog的仿真檔案(.v), 完整的版圖檔案(.gds or .db), P&R 用的LEF檔案(.lef)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2018-07-17):
回复 楼主:

  您好  前辈 能问一下您跑Artisan SRAM Generator是在Solaris 10系统上跑的吗??怎么运行的呢  老师要我最近做这个  我每次perl  ra1shd   终端提示这个程序不支持这个机器   能帮我找找原因吗?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