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里面怎么对每个模块单独供电?

楼主(2009-12-18):
各位,我一个大的设计中有很多module,希望在最后芯片调试时能独立断开一些模块的电源来调试各个模块,如果我在前端flatten综合后,encounter里面还可以对单个模块单独设置电源和地吗?
我的想法是前端能flatten最好,这样让工具自己优化内部的时序,如果我把每个module单独综合,再在后端弄,是不是效果就没有前面的好啊?
除了断电来分别调试各个模块外,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啊?(能测各个模块的功耗,最好能变电压测功耗)

网友:
flatten之后已经没有模块概念了吧,你怎么来区分模块呢?
你在OPT的时候加减一个个的BUFFER那算那个模块的呢?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设计流程和电源规划需要做些改变,具体做法需要看到你的设计。

网友:
各个模块单独做的话需要做好sdc,需要一定的余量。我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