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Ids电流公式计算和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一个nmos
Vgs=1.2v
Vgs-Vthn=0.55v < Vds=0.75v
所以这个nmos管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根据公式 1/2×u×Cox×W/L×(Vgs-Vthn)的平方 如果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还要乘以一个系数。 现在W/L=22  kn= u×Cox=80 根据公式计算这个nmos管子的Ids应该等于220uA 但是通过仿真出来的 结果是930nA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body有偏压吗?
最好再给详细一点

网友:
--- Operating Point ---

V(n002):         1.2         voltage
V(n001):         0.75         voltage
Id(M2):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g(M2):         0         device_current
Ib(M2):         -7.6e-013         device_current
Is(M2):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V2):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V1):         0         device_current

是220u啊,只不过模型有点不同

网友:
负载什么的呢?

楼主:
--- Operating Point ---

V(n002):         1.2         voltage
V(n001):         0.75         voltage
Id(M2):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g(M2):         0         device_current
Ib(M2):         -7.6e-013         device_current
Is(M2):         -0.000221272         ...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衬底接的gnd吗?

网友:
恩,一个nmos ,两个电源,衬底、源都接地,就没必要附图了,太卡,重新画的,生成的网表
* D:\LTspiceIV\Draft3.asc
M1 N001 N002 0 0 N_1u l=1u w=22u
V1 N002 0 1.2
V2 N001 0 0.75
.model NMOS NMOS
.model PMOS PMOS
.lib D:\LTspiceIV\lib\cmp\standard.mos
.lib cmosedu_models.txt
.op
.backanno
.end

楼主:
谢谢楼上 请问
这个管子的s端电压比较高  1.2V 会不会是体效应的 导致Vth的升高 所以电流变小的?

网友:
没听明白,如果s=1.2,g=2.4,d=1.95,b=gnd 的话

       --- Operating Point ---

V(d):         1.95         voltage
V(g):         2.4         voltage
V(s):         1.2         voltage
Id(M1):         7.1942e-005         device_current
Ig(M1):         0         device_current
Ib(M1):         -3.17e-012         device_current
Is(M1):         -7.1942e-005         device_current
I(V3):         0         device_current
I(V2):         -7.1942e-005         device_current
I(V1):         7.1942e-005         device_current

网友:
衬底接源
       --- Operating Point ---

V(d):         1.95         voltage
V(g):         2.4         voltage
V(s):         1.2         voltage
Id(M1):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g(M1):         0         device_current
Ib(M1):         -7.6e-013         device_current
Is(M1):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V3):         0         device_current
I(V2):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I(V1):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楼主:
Id(M1):         7.1942e-005         device_current
d(M1):         0.000221272         device_current
71uA 和 221uA

楼主:
hanjingyu2009
我用的 是spectre  你用是什么工具?

网友:
ltspice 免费的
spectre也一样,就是设置有点不同。结果一样的吧。
当然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