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18):
大家好,我最近做综合遇到关于为unmapped cell的问题,希望高手能指明一下方向:
always @ *
begin
if (rst)
    tx = 1'b1;
else if(node_bus_off)
    tx = 1'bz;
else if (reset_mode)                                                   // Reset
    tx = 1'b1;
else if
.
.
.
else
.
.
.
end
综合后网表VCS仿真出错,说有未映射单元。然后在dc中输入下面的命令:
dc_shell-xg-t> get_cells -hier -filter "@is_unmapped==true"
结果出来
{mv_can_core/mv_can_tx/tx_tri_U1}

说明这段代码综合生成的网标中含有未映射单元,似乎跟我的那个高阻赋值有关,我查了下网标,里面的确有很奇怪的一段:
\**TSGEN**  tx_tri_U1 ( .\function (n249), .three_state(n250), .\output (tx)
         );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这个tx是output而不是inout,不过这段代码不是在顶层,其具体路径是
can_top/mv_can_core/mv_can_tx,希望有热心的高人能指点迷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
不了解你的设计
有两点需注意:1.组合电路不需要复位
              2.内部模块最好不要使用高阻,高阻一般用在最顶层输出

楼主:
对了,如果我把高阻赋值改成0或1赋值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可是output里面好像也没有不能进行高阻赋值啊,希望高手能给与解答,谢谢了。

网友(2012-08-16):
如果是个inout  综合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应该咋样子解决啊??

网友:
一般 综合的 时候 都是 input output
还有你的 Z 是不可综合的,实际就两种电平(0,1)
所谓的 inout 一般只在 pad 上使用,然而 pad 在综合时 是 dont_touch

网友:
是不是综合库里面没有三态的cell使用?

网友:
IO有三态控制,可以使用Z赋值。
内部fabric没有三态,所以,Z是不可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