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2001三维数组综合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请教下大家,我在写代码时,要用到Verilog2001新支持的三维数组,带我的老大说现在的综合器不支持这个。那要怎么在设计中避免这个问题呢?请用过多维数组的给提些意见吧。多谢!!

网友:
你要用多维数组干什么?

楼主:
存储CPU来的读写指令,通过多维数组参数化来方便调度

网友:
你就不可以用二维数组吗?

网友:
我记得标准里面说的是
向量
数组 - 95里面支持的memory
二维数组 -2001里面的
没有三维数组吧。
可以用数组加循环来做。

网友:
只知道相当与二维数组的,ROM的方法.

网友:
三维数组好像没太听说!

楼主:
我把代码写出来了,可以通过Synplify 的综合,但跑的时序有点低。

网友:
三维数组的语法主要是用在测试程序撰写上,写成RTL code 当然可以,但不是这么实用

网友:
三维数组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怎么用,如果模块间互连信号也定义成多维信号,那么不能综合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