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累加器的复用

楼主(2009-12-18):
输入为3个通道的数,想用一个累加器进行时分复用,分别对各通道的数求累加,要怎么实现?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自己先想个方案再讨论

网友:
T0: A+B = reg A' ,
T1: reg A' + C = sum(A+B+C)
行嗎?

网友:
多简单的问题啊。就分三拍输入分别累加操作,不过累加器的累加结果反馈输入要延迟三拍才行,结果也是每一路三拍出一个结果

网友:
有几路时分复用,累加结果反馈要几拍延迟。

网友: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n google!!

网友(2010-02-10):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LZ有没有想过,你为了节省MAC,可能会多用3组DFF来存你的3个通道的MAC结果?
值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