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急):写功能覆盖率的相关代码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18):
求助:写功能覆盖率的相关代码时遇到的问题。
如: covergroup drvr_port_cov;
           coverpoint sa;
           coverpoint da;
           cross sa, da;
           option.weight = 0;
       endgroup中的option.weight =0 是什么含义??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
看看标准吧,上面说的更详细
weight指这个covergroup所占的比重。
如果设成了0,就不会统计了

楼主:
谢谢你!我手中有个function coverage的文档,介绍的还算全面,但没搜到相关的选项~谢谢你哈!!!!

网友(2012-11-10):
这个在sv的标准中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