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如何仿真q2生成的锁相环

楼主(2009-12-18):
我用quartusII的megawizard生成了一个锁相环,请问怎么用moelsim来仿真?
我把库编译好了,然而仿真时输出是不定态,如下图所示。我觉得不应该是输出还没有锁定,因为我的输入时钟周期是20ns的,而我仿真时长为2us,不可能还没锁定,而且即使没有锁定也不该是不定态,也是有输出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附上用q2仿真出的图(输入时钟周期20ns,仿真时长2us)

网友(2011-01-10):
跑到locked为1,就锁定了。
没锁定前,实际的时钟频率和幅度有难确定,所以报X。
一般1ms内可以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