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 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9-12-18):
Info: Assuming node "Clk" is an undefined clock,碰到这种警告怎么处理,如果不处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添加时钟的定义?

网友:
可能是"Clk"這pin是有接到DFF 的Clk,
但你的timing constraint 沒有define...

网友:
什么工具什么命令产生?

网友:
综合时出现的info?

网友:
综合的脚本出问题了吧,

网友:
脚本的问题

网友:
you perhaps got no clk timing constrain

网友:
影响时序优化.不过关系不大.在FPGA中,我用了,Create_clock以后,和不用,的效果看不出多少.

网友:
主要的还是代码优化,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
好像是时钟配置吧!

网友(2012-03-06):
如何进行时钟定义呢?

网友:
貌似影响不大,如果时钟不高的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将clk 误拼成了Clk, 所以给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