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09-12-18):
请问电源和地端哪个引入的噪声大??

还有电源 或地引入的噪声级别?大概是多少v??

网友:
根据不同的电路电源和地引入的噪声不同呀,比如一般的bandgap结构中电源引入的噪声小但是地引入的噪声大

网友:
还是先搞清楚噪声产生机制再考虑噪声的传输机制吧,笼统地讲没用的。

网友(2010-04-12):
我也需要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