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硬件做固定除数的除法

楼主(2009-12-19):
比如b=a/3,a[9:0],那么变成b=a*1/3,如果1/3近似到8bit,那么b就是18bit,再把低八位丢掉,这个时候的四舍五入怎么做?总不能就直接丢掉把?

网友:
根据A的取值范围,可以得到B的Q格式

网友:
如果你是要做整数除法的话,且仅需要余数,用mod运算即可。A%3. 假如不是,按照你的做法——移位,那相当于floor运算。即省去小数,向下保留整数。

网友:
3008 信元 发贴收入1465 信元 推广收入245 信元 附件收入4345 信元 下载支出3275 信元 阅读权限50 注册时间2007-10-4 最后登录2009-12-21

网友:
帖子1794 精华0 积分60 资产60 信元 发贴收入9035 信元 推广收入0 信元 附件收入3365 信元 下载支出12390 信元 阅读权限10 注册时间2008-6-23 最后登录2009-12-2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