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运放改为单电源运放求助

楼主(2009-12-19):
我原来设计电路用OPA4227,OPA2725 INA2143等双电源运放,由于电路板进一部减小,想把负压去掉,想用分别跟所列运性能相当的单电源运放代替,大家能给个建议吗?最好用TI的单电源运放代替

网友:
直接问TI

网友(2010-05-17):
注意信号范围,不要出现负压,是否需要rail-to-rail
TI有一个AN讲这个的。

网友:
正負壓都是reference voltage
如果要調成無負壓也可以
只要將你的input signal用AC couple至common mode=half VDD即可

网友:
电平转换一下有没有帮助?

网友:
直接用单电源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处理负信号而已,

网友(2011-02-26):
到TI, AD。凌特等一搜就有,很方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