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 SOC Encounter 8.1功能使用問題

楼主(2009-12-19):
我有一個有關SOC81功能執行的問題,
我用patch_encounter32 或 patch_encounter3264破解之後,只有1個sfk檔未能讀寫的錯誤,Warning有94個,然後license也跑過了,可以正常的運行Encounter RTL Compilier Synthesis(rc -gui),但是在我進入Encounter視窗之後,發現功能不能正常的運作,例如:

1.在File -->Import Design -->Advanced -->Power中不能輸入vdd與gnd在
  Power Nets以及Grounds Nets中.
2.然後在Specify Floorplan -->Basic中也不能修改參數值.
但是用SOC52去跑這些功能,完全都OK,

請問大家,這是怎麼回事呢?你們在使用SOC81上有沒有遇到同樣的問題呢?請問如何解決它呢?謝謝!

楼主:
RE:(尚未解決,需求助) Cadence SOC Encounter 8.1功能使用問題

如之前的問題.謝謝!.

网友:
注意终端Encounter的提示,很有用的!
现在8.2破解好像是不太好,凑合用吧

网友(2010-08-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好像键盘就是失效的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可能是版本?!

网友(2011-03-11):
不要顶来顶去了,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
我想你的系统应该是用的RHEL 5.X

网友:
CentOS5 (系统EN_USA,中文字符的文件不能显示的)
Astro,setenv LANG en_US就可以输入了。
但是这个encounter8.1,就是输入不进去,对话框有些是可以输入的,大部分不能输入,似乎和语言美关系。

网友(2011-10-11):
看看你那个进程里面有没有scim  干掉好像就好了

网友(2011-12-21):
**ERROR: (TCLCMD-981):        Extra argument '-preRoute_res 1.0 -preRoute_cap 1.0 -preRoute_clkres 0.0 -preRoute_clkcap 0.0 -postRoute_res 1.0 -postRoute_cap 1.0 -postRoute_xcap 1.0 -postRoute_clkres 0.0 -postRoute_clkcap 0.0' to 'create_rc_corner'.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in log file.
我按照楼主的安装方法安装后,使用cadence lab,load conf 文件时,encounter crash,然后图形界面自动关掉,请告诉我怎么弄?好像工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