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有关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拉扎维书上295页有这么一句,更高的输出电阻产生更大的增益,这仅仅影响特性的低频部分。而且这种主极点向原点移动,并不改善相位裕度。(为什么?)

为啥只是低频增益提高,高频增益没有影响呢?
还有就是为啥没有改善相位裕度呢?

谢谢!

网友:
输出电阻增大,DC gain也相应的增大:AVdc=gm×Rout
但这是DC gain。增益随频率的变化可以表示为:AV(s)=AVdc/(1+s/spd),  spd为主极点。
spd=1/Rout*CL。
从上面的表达式可以看出,Rout增大,DC gain增大了,但是主极点也相应的向低频移动了。这使得增益在频率轴的拐点更早了。因而,在高频时,看到的增益和Rout大小没有关系。所以增大Rout也不会改变相位裕度啦!
解释的也不是很清楚,你可以自己推导一下,印象会更深刻!

网友:
我也新手:) 互相帮助

假设负反馈电路,高阻高电容的是主极点1(Gm为此极点处的跨导),还有两个极点2、3(2极点的增益为0dB)
由公式2,w小时,分母的R1可忽略,所以|A|变大
由公式3,w大时,分母的R1和分子的R1可约,所以|A|不变
相位裕度由0dB对应的相位决定,即2极点决定,2的RC不变,所以相位裕度不变,还是45度
极点1的R变大,所以频率(1/2piRC)变小,靠近原点
(其实论坛回复能画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上解释的基本很清楚了

网友:
说的太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特别是三楼的童鞋 你的图和公式推的很清晰 一看就能明白  幸苦了

网友(2019-08-04):
三楼的图在哪呢

网友A:
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没有图和公式理解的有点费劲

网友(2020-04-24):
f0dB~gm/c, 所以与dc gain 关系不大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没有图和公式理解的有点费劲

我的理解是,他只是改变了主极点的位置,但是其他极点的位置没有发生改变,包括gbw的位置,而主极点最多只是贡献90°,所以相当于他的相位是提前跌了,但是到达gbw的相位没有改变,和之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