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IEDM】英特尔发布32nm级SoC用工艺技术,1枚芯片可集成3种晶体管

楼主(2009-12-19):
IEDM】英特尔发布32nmSoC用工艺技术,1枚芯片可集成3种晶体管

网友:
l

采用多晶体管(点击放大)
6晶体管SRAM(点击放大)
  美国英特尔在正于巴尔的摩(Baltimore)举办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国际会议“2009 IEEE 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IEDM 2009上,发布了32nmSoCsystem on a chip)用工艺平台技术(论文序号28.1)。该技术为支持涉及功耗、性能及空间多方面要求的SoC,可采用混合匹配(Mix and Match)型的晶体管构成,还可根据需要搭载RF/模拟被动部件、内存及降低噪声的配件等。
  该技术的最大特点是一枚芯片上可容采用high-k栅极绝缘膜及金属栅极技术的3种不同的晶体管同时存在。即所谓多晶体管技术。除了英特尔之外,其他公司此前也提出过有关该多晶体管的方案。此次英特尔的多晶体管的新意在与采用了high-k栅极绝缘膜及金属栅极技术。
  3种晶体管分别为(1)逻辑晶体管(HPSP)、(2)低耗电晶体管(LP)及(3)高电压输入输出用晶体管(HV I/O)。关于(1)逻辑晶体管,可从高性能HP晶体管或标准性能SP晶体管中任意选择。HP晶体管的性能非常高。NMOSIdsat1.53mA/μmIoff100nA/μm、电压为1V时),PMOSIdsat1.23mA/μmIoff 100nA/μm、电压为1V时)。(2LP为主要用于常处导通状态的电路或要求低待机电流值电路的晶体管。通过采用high-k,可大幅降低栅极泄漏电流。(3HV I/O可选择1.8V电压或3.3V电压。
  混载内存采用了单元面积为0.148μm2的高集成型SRAM及单元面积为0.171μm2的低电压型SRAM。用于模拟/RF被动部件时,不仅可将电阻器、电容器及电感器等置入其中,而且还支持Deep n Well(深n阱)分离。(记者:大石
基之)

楼主:
1# ddd@sina.com

楼主:
2# ddd@sina.com

网友(2013-05-19):
有原文件吗,share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