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问题

楼主(2009-12-19):
库里提供的clock buffer是一进两出
input clk
output c=clk
output cn=~clk
但是encounter提示我多了一个引脚

0 clock root extract

改用一般的buffer和inv,一进一出,没有上面的warning,但还是0 clock root extract

是不是我的设计太简单了,一个稍微修改过的shift_register,encounter抽不出来?

刚摸数字后端,想跑跑流程,请大侠指教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cts spec可以打出来看看么?难道你没有定义clk root ?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clock buffer 输出有c和cn的,这什么库阿。。。。你叫tool怎么区分它是buffer呢还是inve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