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跟随器线性度和温度的关系

楼主(2009-12-19):
小的最近做了一个saradc,在adc的输入级有一个跟随器,目的是把内部电路和外部电路进行隔离,还有就是驱动,我是用的轨对轨输入,classAB输出的结构,就是sansen书上classAB那一章的那种经典结构。对这个跟随器进行直流扫面的时候跟随性能能够达到要求。但是当输入一个满幅度的交流信号时,-30度下的线性度比125度时差得比较多,特别是随着输入频率的增加,谐波幅度增加的比较明显,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30度和125度相比,thd大概降了10db,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
上电路图才能分析,你还指望大家照你说的去翻sansen的书,然后再来解答?

网友:
哈哈 我是坐在你后面的zq 一起来报道

楼主:
RE: 请教一个跟随器线性度和温度的关系

2# jiangnancai
就是这个原理图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人解答啊

网友(2019-12-11):
10年还没人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