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的相位裕度仿真

楼主(2009-12-20):
仿真bandgap相位裕度时,得到“N个PNP+电阻”的一端(运放的正输入端)低频增益为3db,相位裕度为52db;“一个PNP”的一端(运放的负输入端)低频增益为-5db,因为增益小于1,相位裕度应该就很大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仿真错,请问这种仿真结果符不符合实际?

网友:
我没做过这种高级的bandgap,但上次看到有一个帖子中,也是在bandgap中加了放大器,用的是差分输入加共射,两级放大。但从放大器的角度,我感觉你的增益也。。。忒低了。怎么说也应该是两位数吧。还得等高手回答啊。

网友:
相位裕度一般是对环路而言,通常仿真运算放大器,都结成单位增益环路,对于Bandgap我想也是一样,按照环路的思想来考虑,那么仿真它的相位裕度,应该是从环路的一点直流连接,交流断开,这样才能进行AC仿真,不然,仿真的就是闭环AC特性

楼主:
大家一般怎么仿真bandgap的相位裕度?

网友:
要看 opoamp 在 BGR 的 正/負回授
的 gain 和 BW
基本上附回授 gain 和 BW 會比正回授大

网友:
从结构上将,一般的bandgap电路总是存在着负反馈和正反馈两个回路。验证总体的相位余量是很有必要的。关键是如何设置开环,从哪里放入交流电源激励,从哪里看总体的反馈(即包含正负两个回路的反馈)响应,这都是需要细细深思的。在这个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什么方法都有,只要原理正确,最后的分析结果都是一致的。

网友:
有点乱搞了啊。

网友:
6楼说得很对
通常结构的bandgap有正反馈环和负反馈环,但不同结构两种环路之间的关系不同,测试方法就是断开环路,加入小信号激励,看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

网友:
对的,断开环路,如果从<100Hz开始,低频会比较低

网友:
wind兄弟觉得我在乱搞啊?呵呵。很多时候bandgap确实不需要考虑两个环路,但是我也见过不考虑不行的。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帖子在这里

http://www.chip123.com/phpBB/vie ... =bandgap&page=2

23楼和27楼是我的回复

网友:
Candence Specture有个Iprobe可以很方便的插入节点达到通交隔直

网友:
i think you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is your close gain range.
is it is large enough for you.

网友:
不管怎么搞环路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否则闭环怎么可能稳定

网友(2011-04-16):
所谓的断开环路,在哪点断开,是在运放的输出点吗

网友(2016-08-01):
还是要考虑,多想点,总归是好的。。之前做了一个bandgap,加了启动电路,,,忽然就振荡了,,,

网友(2016-11-21):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是已经不做IC这一行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