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 有源负载差分放大器出错,程序是抄的书上的,帮忙查错。

楼主(2009-12-21):
仿真 有源负载差分放大器出错,程序是抄的书上的,帮忙查错。

我抄的是HSPICE的 上的一个例子,怎么我仿真的老是 提示 库有问题,我如何修改?

我添加 *注释结果还是不能通过。 ( .LIB '.\Mm0355V.L'tt) 提示有问题,

大家看如何修改?

程序如下:
*HSPICE SIMULATION FILE
.OPTIONS POST=2 LIST
*SINGLE OUTPUT OP AMPLIFIER
.LIB '.\Mm0355V.L'tt
M1  1   1   VDD VDD PCH W=22U L=2U
M2 OUT  1   VDD VDD PCH W=22U L=2U
M3 OUT VIN1  2  2   NCH W=47U L=2U
M4 OUT VIN1  2  2   NCH W=47U L=2U
M5 3    3    0  0   NCH W=2U  L=2U
M6 2    3    0  0   NCH W=2U  L=2U
IREF VDD 3 500UA
VIN1 VIN1 0 SIN(1  0.002 1K)
VIN2 VIN2 0 SIN(1 -0.002 1K)
VDD VDD 0 DC 3.3
.TRAN 1MS 2MS
.PRINT TRAN V(OUT)
.END

楼主:
我在线等待回音中

楼主:
我自己解答吧

我找到了  Mm0355V.L 那个文件,不过是在那个公司的仿真 机密库文件  找到的。  模拟里一下,只不过那些 库是要自己添加的。

网友:
3# shangyouqiang 可不可以共享下~~

网友(2017-12-02):
我仿真的是一个振荡器,也是 出现相似的错误,楼主指点一下吧

下面是书上的代码

*hspice simulation file zd-35mhz
*oscillator
*vin
.options post=2 list
.lib‘.\Mm0355V.l’tt
.SUBCKT DC 4 3 6 VDD 0
M1 1 1 VDD VDD PCH W=4U L=2U
M2 2 1 VDD VDD PCH W=4U L=2U
M3 3 4 2 VDD PCH W=10U L=2U
M4 3 4 5 0 NCH W=5U L=2U
M5 5 6 0 0 NCH W=2U L=2U
M6 1 6 0 0 NCH W=2U L=2U
.ENDS DC
.SUBCKT INV VIN VOUT VDD 0
M7 VOUT VIN VDD VDD PCH W=10U L=2U
M8 VOUT VIN 0 0 NCH W=5U L=2U
.ENDS INV
VDD VDD 0 DC PWL(0 0 1PS 5V 1NS 5V)
VC VC02V
X1 1 2 VC VDD 0 DC
X2 2 3 VC VDD 0 DC
X3 3 4 VC VDD 0 DC
X4 4 5 VC VDD 0 DC
X5 5 1 VDD 0 INV
.TRAN 1N 1US
.END